mwc飞控连接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2-05-25):
买了一块MWC的飞控,请问一下该怎么与六通接收机相连,我是新手,刚接触四轴。望各位会的模友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内容没人回答啊。。

网友A:
我也刚开始玩四轴,买的MWC还在调试中
飞控与接收机之间的连接:
使用附带的杜邦连接线分别连接您的接收机与飞控,需要注意的是所有通道的信号级位置都是最靠飞控最内侧,标注有“S”的那一排插针。
飞控通道                接收机通道
THR                -                油门
ROLL                -                副翼
PITCH        -                升降舵
YAW                -                方向舵
MODE        -                任意三段式开关通道,作为AUX1信号输入
D8/D12        -                依程序选项而定,作为AUX2信号输入,也是任意三段式开关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开始玩四轴,买的MWC还在调试中
飞控与接收机之间的连接:
使用附带的杜邦连接线分别连接您的接收机与飞控,需要注意的是所有通道的信号级位置都是最靠飞控最内侧,标注有“S”的那一排插针。
飞控通道     ...

谢谢,那个杜邦线是一分三的,不知道哪边该接哪边

网友:
左上角
THR:  油门(CH3)
ROLL:滚翻(CH1)
PITCH :升降(CH2)
YAW: 方向舵(CH4)
D8、D12可以在固件里设置成AUX1,AUX2.配置三档开关或者自己DIY波段开关(固定阻值),即可利用AUX切换飞行模式。
三芯线,中间和右边的是5V电源和GND公共地,左边的是信号线。
接入接收机的时候完全可以接通一股三芯线后,其余通道仅用一根单线连接信号线,

楼主:
感谢上面两位的认真回答,我懂了,真的很感谢。

网友(2012-09-03):
玩MWC的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