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大齿盘怎么安装?
Seven.!

楼主(2012-05-26):
请教各位老鸟,说说 大齿盘怎么安装上,转起来才不会漂? 大齿盘 难道也有质量 一说,还是 山寨 亚拓都一个味,我单项轴承的4棵螺丝,上的紧紧的,可一上飞机 一转 就瓢了,我也懒,不爱从弄·· 从入魔半年来 换过不下30个齿盘, 也就有 5 6个 那么直直的 ,剩下 转起来都 忽上忽下 瓢。。
还有
电机
固定座上的两个点 不是 对齐的 会引起 飞机震动吗?

网友A:
連MIKADO都是上下偏的,你指望宇宙是平的???

网友B:
那是你的中心座歪了。。。。。。。
如果是歪的也有可救办法,就是上4颗钉子时候不要全部拧紧。把下齿轮盘和大齿套在一起。上的差不多拨动一下看看是不是一边高一边低,低的那边2个螺钉就扭紧一点。反复调试检查,一定可以调平整个盘面的。
第二点,电机固定钉不对齐不会影响

网友C:
 和上螺丝有关,感觉到了

网友D:
螺丝不要拧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