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的简易用法

楼主(2012-05-26):
无意中和模友换到2个交流伺服电机,本来不想留了。出了,出的过程有不少人质疑用法,我 也粗略的对手上的这款研究下。这样可以平稳旋转,调速问题继续研究。大家也可以说下方案,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东东不神秘。当年没有集成驱动的时候我们不是也用达林顿管驱动了步进电机么。

楼主:
就是用电容简单移相90度。相当我们用了2个单相电机一样。其实这2个绕组我都实验了。都可以做工作绕组。接一组,都可以手动启动转起来。

网友:
根本就是一个单相感应电机吗。也许还是鼠笼的呢

楼主:
whdd说的对了。就是鼠笼式的。

楼主:
但是这个兄弟可是可以调速,调方向的哦。

楼主:
交流伺服电机,就是2个绕组的交流电机么,一个是工作绕组,一个是控制绕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被那个标签糊弄了 就是一般的电机

网友A:
呵呵。这个就是普通异步电机。

顺便说下,大家普遍默认的交流伺服电机指的是三相同步伺服电机。

交流伺服电机,能这么容易驱动吗?

叶工研究了好久才搞出驱动器来,线路看起来跟变频器一样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就是普通异步电机。

顺便说下,大家普遍默认的交流伺服电机指的是三相同步伺服电机。

交流伺服电机,能这么容易驱动吗?

叶工研究了好久才搞出驱动器来,线路看起来跟变频器一样复杂。

一般说来是三相正弦波交流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
就是一般的电机

网友:
原始的交流伺服,一般老书本上就的就是这东东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叶工说的是,真正的交流伺服是不容易驱动的,俺手里就有个真正的,买的东元驱动不能驱动它,同事帮我用单片机驱动它,勉强转起来,也没劲

楼主:
都是上学的时候老师骗的我,我记得我大学的实验课还弄了这种电机的实验,有三种方式调速,调方向。停停开开。幼稚了,见笑了。

楼主: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如是说,看来是落后了。电机发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叶工说的是,真正的交流伺服是不容易驱动的,俺手里就有个真正的,买的东元驱动不能驱动它,同事帮我用单片机驱动它,勉强转起来,也没劲

叶工牌驱动器就很有劲哦。
750W驱动器+300W伺服电机,连续运行了20小时了,温热,空载功率18W。

楼主:
叶哥搞的不错。电路图研究研究。让大家也跟上时代的发展。

电机和电拖一直是最热的技术啊。

网友:
有些人驱动起来也勉强当无传感器直流无刷电机使用。

楼主:
没了驱动,就是普通电机了啊。啥意义呢。步进电机当直流用啊。

楼主:
做个码盘,加上用单片机就能简单控制。

网友:
菜鸟路过,不懂

网友C:
俺的三洋产流伺服电机,随便接两根线,都能转起来!!不知道是咱回事!!

网友:
用单片机模仿伺服驱动的波形,用霍尔传感器反馈转子位置信号,要驱动伺服电机也不是难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的三洋产流伺服电机,随便接两根线,都能转起来!!不知道是咱回事!!

火花机的头部电机,就是直流伺服电机,只是带测速发电机。上直流电就转。

网友:
楼主是体育老师么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我很没文化,提的都是很弱的问题了。哈哈。概况起来时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了。

网友:
这个老伺服早淘汰了,赶快卖废铁吧,不要再研究了,没啥价值,

网友:
百闻不如一试

50W光腚伺服3100转有劲!

200WAc200V1500转好像力量不足!
驱动器输入电压DC55V
电机端电压:交流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