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FY31AP 先请教点问题!!

楼主(2012-05-26):
31AP 自动返航 到了HOME点 高度会自己降下来吗?还是需要地面站设备设置?

楼主:
如果我返航高度为1000米 到了HOME点还是1000米高度盘旋吗?如果这样不是肉眼都找不到飞机了...

网友A:
不会 你航线目标高度是多少就是多少, 回来以后 你在地面站操作目标高度 就下降了

网友B:
你设置的多高。就会多高

网友C:
默认回到家后在头顶盘旋的高速始终稳定在100米左右。和进入的高度无关。

网友D:
31AP回航时只能按照你开始回航时的高度回航。你说的一点不错,如果太高了就是在头顶也找不到灰机,
我有一次就是这样,还是通过图传来下降高度的。如果要是设置返航高度是要通过地面站的,那样太麻烦
也不实用。但31AP的稳定性还是很出色的,几十次飞行我都安全回家!

网友E(2012-08-27):
我刚刚买了一套31AP还没用呢,等待试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