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 三通道 枪控 问题求助?

楼主(2012-05-26):
HL 三通道 枪控 一开机,液晶屏就显示ERI ,并且嘟嘟叫。
两个枪控,用了一段时间都是这种问题。
有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HL 三通道 枪控 一开机,液晶屏就显示ERI ,并且嘟嘟叫。
两个枪控,用了一段时间都是这种问题。
有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換⺳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