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华科尔CP舵机,不过也不难修。

楼主(2012-05-26):
惨炸后,俺的两个舵机扫齿,其中一个居然看起来可以正常工作,另一个大幅度打舵偶尔卡死。

          于是俺带伤的飞机就只能对尾飞了几天,不敢大幅度打舵,否则可能失控。

          今天零件到了,换3号舵机齿轻松啊,总算恢复正常,不用担心失控了。

网友A:
炸机,需要泄力,如果不扫齿那就烧板 或舵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需要泄力,如果不扫齿那就烧板 或舵电机

求教,哪里可以设置泄力?

网友B:
 舵机臂开个口子,有过这样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臂开个口子,有过这样的帖子!

听说这样不好的

网友:
我的CP三个舵机都炸坏过,坏了三个小齿轮

网友C:
飞GCP快两个月了,损失2号齿轮两个,3号齿轮一个,4个尾电机炸开后盖报废,6个尾杆炸断,原配大桨基本变成锯齿状(都是单位里的椅子腿桌子腿撞的),尾桨从轴处炸裂2个,起落架损坏2个,现在的水平2X2平方米内对尾悬停没问题,换方向即炸,已经买了6根1米长的碳纤维方杆备炸20120526

网友:
漫漫炸机,修机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GCP快两个月了,损失2号齿轮两个,3号齿轮一个,4个尾电机炸开后盖报废,6个尾杆炸断,原配大桨基本变成锯齿状(都是单位里的椅子腿桌子腿撞的),尾桨从轴处炸裂2个,起落架损坏2个,现在的水平2X2平方米内对尾悬 ...

ha哈哈,那你进步不如我啊,我现在可以对尾悬停在光盘上

网友D:
千古不变的道理,备什么不坏什么,我120第一炸舵机就扫了,一下买了10套齿轮,没想到在炸就不扫了,舵机炸掉了都不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千古不变的道理,备什么不坏什么,我120第一炸舵机就扫了,一下买了10套齿轮,没想到在炸就不扫了,舵机炸掉了都不扫。

顶顶!300块的备件心想这下不怕了,结果大齿扫了。 哈哈
也是02s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顶!300块的备件心想这下不怕了,结果大齿扫了。 哈哈
也是02s

差不多啊。我备了200多的,结果最近坏的都是没买的。有点悲剧啊。尾管尾波箱我都没有备。结果炸裂了尾管还被泼了5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GCP快两个月了,损失2号齿轮两个,3号齿轮一个,4个尾电机炸开后盖报废,6个尾杆炸断,原配大桨基本变成锯齿状(都是单位里的椅子腿桌子腿撞的),尾桨从轴处炸裂2个,起落架损坏2个,现在的水平2X2平方米内对尾悬 ...

忘记了,mini cp本来就稳这啊。所以不算

网友:
等你扫了二号齿就知道不轻松了

网友:
LS正解啊

网友:
轻不轻松,要看扫了2号齿之后

网友:
回复 楼主:

飞gcp4天,除了对头其它任意正飞悬停都可降光盘,室内圆周航线,不过飞不是很圆的飘过。木有练过模拟器……

网友(2012-11-15):
引用 楼主:
忘记了,mini cp本来就稳这啊。所以不算

DX! MINI CP的舵机齿哪买的? 在网上找好久没找到

网友:
呕液 的这么老贴被挖出来。此机机已经换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