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 devo10 devo 8s 这些都有啥区别啊?

楼主(2012-05-26):
价格也不同啊,有啥区别啊

网友:
后两者是双向传输

楼主:
双向传输啥意思 百度了也看不懂

网友A:
屏幕有很大不同,DEVO 7是数字屏,不能显示曲线;DEVO 10是点阵屏,可以显示曲线;DEVO 8S是彩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有很大不同,DEVO 7是数字屏,不能显示曲线;DEVO 10是点阵屏,可以显示曲线;DEVO 8S是彩屏的。

还有?

网友:
数字代表通道数。
8和10支持双向传输,就是配合控制器和传感器可以在控是看到电压,温度,转速等。
8s是触摸屏,彩屏的。

楼主:
哪个性价比最高呢 米不多

网友:
双向传输啥意思

网友:
除了屏幕,功能有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性价比最高,功能全,价格也比较便宜。D8S好看一些,功能上跟D10差不多,价格稍贵

就随便耍耍买D10 还是D7

网友:
通道不一样,一般通道多的可以调节的细节多一点!不过飞电机6通道加个显示屏已经足够了。油机需要7通道。8通道以上是多余的,是坑爹的

网友:
D8的飘过!

网友C:
感觉d8的彩屏和触摸屏挺2的,如果多花钱只为了这俩功能,不值得。

飞电直的话7通道够用了,能忍受数字屏的话,d7毕竟价格低很多。

如果是我,选d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d8的彩屏和触摸屏挺2的,如果多花钱只为了这俩功能,不值得。

飞电直的话7通道够用了,能忍受数字屏的话,d7毕竟价格低很多。

如果是我,选d10

又来忽悠了,你干嘛收二手DX8啊

网友(2012-07-04):
引用 网友C:
感觉d8的彩屏和触摸屏挺2的,如果多花钱只为了这俩功能,不值得。

飞电直的话7通道够用了,能忍受数字屏的话,d7毕竟价格低很多。

如果是我,选d10
 你就忽悠吧

网友:
我是d7,全是英文,基本可用。

网友:
 我是用了3天D7 受不了鹰语 就退换成D10了 D10到手我就能飞了 D7我看到那些鹰语缩写我就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