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强调,玩四轴,电调一定要镍镉模式

楼主(2012-05-26):
今天调试一个以前一直很稳定的四轴(MWC飞控),怎么调PID参数,还是晃。换一块MWC板子,还是同样晃。而这2块板子在其他四轴架子上很稳定。所以问题一定在电调上。想了想,试试重新校电调油门行程吧。校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一个电调通电后的叫声与其他电调不一样。滴滴响了3声。恍然大悟,原来这个电调设置了锂电模式。马上改过来,上飞控。通电,呵呵,稳定的感觉又来了。

所以,强调一下,玩四轴,电调一定要设置在镍镉模式。

从回复看,很多新手模友不清楚其中的道理,试着说明一下吧:

不管动力电源是否为锂电还是锂铁或其他,建议电调模式都设置为镍镉模式。

主要是因为四轴用的电调数量多,数个电调同时从动力电源取电,动力电源电压下降会很明显,特别是对于C数比较小的锂电或用了很久的旧电池,电压下降更明显。电调在锂电模式下,如果电压下降明显,会进入锂电保护模式,降低功率输出或直接关闭动力。电调因此无法响应飞控板的信号,从而造成晃动,严重情况下失去动力而炸机。

新电池或30C以上的电池,放电能力强,电流输出时电压下降不明显,这种情况下电调用锂电模式应该没问题。

电调在镍镉模式下,保护电压可以设置很低,即使电源电压下降很多也不易入保护模式而关闭动力输出,保证四轴飞行稳定,但是要注意及时检查电压和控制飞行时间,避免过放。可以加一个电池下降蜂鸣报警器或起用飞控板的电压报警功能。

可以用KK飞控板一起设置4个电调,但有的电调一致不好,建议还是逐个直接 接到接收机上单独设置吧

网友:
即使我用的是锂电?

网友:
我玉兔,天行者40的,要怎么设置?

网友:
什么意思?锂电模式和镍镉有什么不同?

楼主没有讲清楚?!!!!!!!

网友:
有这么一说吗?即使锂电也要镍镉模式?不能吧

网友:
我一直都是锂电。。。 很稳。。。

不知道电调设置 这俩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四个电调能同时设置吗? 我的是和电源线旱死了的!!

网友:
主要是为了降低电调的保护电压值 这样不容易“翻车” 4只电调中有一只提前保护了你就知道厉害了!!

网友:
今天调试一个以前一直很稳定的四轴(MWC飞控),怎么调PID参数,还是晃。换一块MWC板子,还是同样晃。而这2块板子在其他四轴架子上很稳定。所以问题一定在电调上。想了想,试试重新校电调油门行程吧。校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一个电调通电后的叫声与其他电调不一样。滴滴响了3声。恍然大悟,原来这个电调设置了锂电模式。马上改过来,上飞控。通电,呵呵,稳定的感觉又来了。

网友:
4个电调怎么一个一个设置呀?是不是在飞控板上只插一个电调来设置?

网友:
四个电调设置一样即可,其实加个电压报警即可。

网友:
用不着设置镍镉模式吧,锂电模式就是为了防止电池过放,只要控制好时间就不会启动低压保护

网友:
“校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一个电调通电后的叫声与其他电调不一样。滴滴响了3声。恍然大悟,原来这个电调设置了锂电模式。马上改过来,上飞控。通电,呵呵,稳定的感觉又来了。”
4个不一样的设置当然出问题了

一直用锂电模式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
飞控有电压检测的就把电调的设置成镍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