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的UNA6 烧了

楼主(2012-05-26):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前用的挺好的,一直用2A-3A的电流冲电,5月24日充电准备去飞行,插上电池就去睡觉了,结果一会被刺鼻的焦味呛醒了,吓坏了赶紧把电源插头拔了,进一步检查电源用万能表测试已经没有电压显示,外壳当时温度最起码有90度,充电器也很烫,液晶已经无显示了,保姆温度正常,后来联系了厂家态度挺好的,已经邮回广东,但是不给换新的,修的又不放心,刺鼻的焦味家里2天没有散出去,手上都有焦味,我看帖子都是8A 出事故,我的3A 怎么也这样啊,郁闷啊

网友:
还是买好点的吧 这东西 安全最重要

网友:
到底是电源有问题烧了A6,还是A6有问题烧了电源?LZ用什么电源?

网友:
还敢边充电边睡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淘宝上70-80元的那种电源 说绝配的那种   现在是A6 也烧了 电源也烧了,保姆还不知道, mei you ban fa  ce  shi

网友B:
lz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了,我的a6烧的时候也是小电流,看来充电器还是串充靠谱。我现在已经不再最求那0.01、0.001的精度了,对于我这种业余玩家实在没必要,锂聚只要不过放寿命还是很长的(个人观点,专家们勿喷)

网友:
我觉得不赶时间,UNA6对我来说很实用,锂聚不过放不容易,一不小心就碰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了,我的a6烧的时候也是小电流,看来充电器还是串充靠谱。我现在已经不再最求那0.01、0.001的精度了,对于我这种业余玩家实在没必要,锂聚只要不过放寿命还是很长的(个人观点,专家们勿喷)

我从来都是睡觉充电,一般都是1A,我的A6是3年前买的,暂时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PS:电源是我自己从电子市场买的全新台达,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吧

网友:
我的也是前几天烧了,用的电源功率小了就烧了。
LZ:UN怎么联系?

网友:
我用的dell的剪线电源 12v 18a 差不多200w吧
电源很重要的,如果要有预留功率至少30% 我觉得,就是平时充电电源微热就行了,有些热的我都觉得不行。

tb搜 dell 12v 18a  很多很多 比什么网上推荐的好多了。 也不贵40多元,就是买回来要改装下。

网友(2014-03-02):
没有发生人身伤害,不幸中的大幸

网友:
还是小心点好,昨天我还冲着电就出去了.以后直接拔电源!

网友:
充电一定要有人在这是必须的,我用A6加保姆没有问题,我所说的保姆不是说那种并充板,并充板是非常危险的东西,本人不建议使用,因为很容易造成电池短路的。

网友:
我的上周六烧了,和楼主烧的不一样;

我的是 充电器电芯 第五芯 通道哪里坏了,插2块3s电池到a6上,没用并充板,插上打火,然后第五通道就无法使用了。。。悲催不;

网友:
问题真多啊

网友:
唉,新手都不知道如何撰擇充電器了!有人可以推介嗎?

网友:
会烧,一是产品质量不过关,保护不到位;二用户有违规操作使用的嫌疑;主要就是这两个原因了

网友:
我也是经常插好电就不理它,看到你们这么说想想真怕,还是谨慎点好,免得...

网友:
差不多的电源要100左右~~~估计是电源把A6烧了

网友:
不要指望换新

网友C:
充锂电不能大意,长时间离开最好停止充电,酿成的悲剧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