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攒的4轴飞不起来,大家给看看为什么?

楼主(2012-05-26):
电机是朗宇的A2216,电调是好盈天行者20A,飞控是MWC,桨是1045的,电池是1到4块2s的2200mh 15C。机重不含电池是750g,电池一块是100g。
无论我连几块电上去,4轴就是在地上抖,没有要飞起来的意思。感觉电机高速转一下,然后就没力一下。

我自已感觉可能的问题有2种:
1种是MWC的PID没调整好。我只试过P值,4,10,20。无论是哪种,可能在地上抖动的速度不太一样。但是都起不来。
2种是电池不给力,可是4块2200mh 15C的电池,放电能力也差不多有66A,给4个电机也能有17A的能力。

我看A2216的参数,在1047的桨下。8V的电池,有480g拉力啊,而电流也只不过是5,6A而已,

所以不太明白,谁能给我指导一下呢?

谢谢了!

网友:
看看 你的桨装对没,转的方向,把四轴拿在手上 左右前后晃晃,看有没有向相反方向的力

网友A:
你也知道是17a,  4个电机就是24a了,   还有,15c,我用在固定翼上,新的一次就大肚子了,    还是换35c11.1v吧,

网友:
检查桨、换3S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我是4个 2S 一个17A,4个是多少? 4个15C差不多是66A呀。我是4个并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貌似桨的动平衡有问题,我凑合调整了下,4个中3个还不错。但就是有1个还是稍微有点不平衡?求教怎么调整桨的动平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桨的方向没错。现在相反的力感觉不出来。不是因为没有,是因为我是新手,感觉迟钝。

网友:
顺时针反桨,逆时针正桨,再看看错没,2216建议用1047或1147桨,1045肯定也能飞起来,但效率不高

网友:
标题

顺时针反桨,逆时针正桨,再看看错没,2216建议用1047或1147桨,1045肯定也能飞起来,但效率不高

网友:
可我是4个

网友:
换电池。。11。1V 2200MA。。25C   然后减震。。调节桨平衡。。

网友:
少说了一句。换3S的电池。。。8V拉力不足。。用11.1V的

网友:
并,可能你有组电池不行了,电压极低。    两块并联,4s就行了,

网友:
8V 电压低了点吧,换11.1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知道是17a,  4个电机就是24a了,   还有,15c,我用在固定翼上,新的一次就大肚子了,    还是换35c11.1v吧,

开玩笑吧,一个电机有5A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调节桨平衡呀?

网友:
并联再多,增加的只是电池容量,放电跟不上,2块串联的话,不知道你的20A电调能不能受得了4S的电压~~

并联和串联先搞明白了再说~~

楼主:
这点我没明白,一块2200mah的电池,如果是15C的话,那么放电能力就是33A。但是如果两块并联的话,当然还是15C,但是因为容量加倍变成4400mah,所以放电能力就变成了66A了。我想的没错吧?

网友:
别折腾了。。直接2s改成3s的电。。把四轴举过头顶小心推油马上就知道问题所在。。话说一个正常的四轴,MWC的默认参数都能飞的。。

网友F:
祝愿楼主成功起飞! 偶也准备DIY四轴,电机朗宇V2216,电调好盈天行者20A,桨1047,飞控MWC。就怕设置mwc。

网友G:
光电池就400克,太重了。换成一个3S,2200的25C电池说不定就起来了

网友H:
原帖由
JoshuaShaw
于 2012-5-27 21:01 发表
怎么调节桨平衡呀?
桨转起来的时候在墙上磨5MM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没太明白,怎么磨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G:
已经在淘宝下单了,看看3s的行不行吧。

网友J:
换3S是王道

网友K:
飞控板的模式。和位置要对才行

网友L:
你已经出局了!四块电池有400克重。加上四轴的重量750一共有1150克重,按你的计算每个电机有400客的拉力,但是你没有算四轴的效率是多少,我想应该不会超过250克,四个加起来也不过1000克的拉力,你永远也飞不起来的。!还是换上3s的电池吧!我用2s的电池试过,飞不起来的。

网友M:
顺便请教下大家,一般 550机架,2212电机,1045桨,配2200MAH 25C锂电,整机重量大概在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I:
回复 网友L:
请教四轴效率是什么意思?没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