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不好飞!

楼主(2012-05-26):
建议DJI 针对S800 出一套标准参数。不同重量、不同温度条件下的各种参数(包括高级调参)! ——同意的跟帖!!!
既然制作工艺有统一的标准,飞行参数也应该有个统一的标准才合适啊!
还有一个问题:飞行10分钟 电机烫的手不敢摸!不知道这个是否正常?

我现在的感觉是很难飞——比我以前的800mm轴距的六轴  和XA650 相比
现在的重量是6kg  参数是 160  180  60 100  调过230  230  100 200  整体感觉难以超控,稳定性不好,有风就飘 ,感度调大就抖。。。

问题已解决: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3278

网友A:
 肯定是要慢慢摸索的,给你一套参数不一定好飞,到时候你再开骂,他更惨了!玩这个就是折腾的过程

网友:
是你不会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要慢慢摸索的,给你一套参数不一定好飞,到时候你再开骂,他更惨了!玩这个就是折腾的过程

慢慢摸索 就不会去买S800 了 我们已经自己做过n套方案 而且也还都飞的不错,从naza的机架到XA650  自己做的800的轴距的。 这些不需要你来教我!
我们买到的S800 而且配套额wkm 当然就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技术参数!这个要求过分吗?我相信买s800的人大多数都是有过飞多轴或者直机的经验的。厂家为客户提供一套可供参考的技术资料能够大大的提升服务质量和品牌形象,同时为客户减少出错的机会。我们买机器是拿来用的不是去研究的,正因为为了提供使用效率和效果才来购买S800的!!!

网友:
0,0 这个,,本来飞WKM 稳定得一塌糊涂,连折腾的东西都没有了。现在有个折腾的多好。呵呵,楼主估计被自己的客户搞郁闷了吧。个人认为,,大机架要降低姿态感度。轴距越大,姿态感度应该越低。这个要自己摸索。基础感度高是没问题的。我自己的800轴距四轴,原来100的姿态感度,晃,自己晃,,以为是机架问题。后来折腾了半天,也没折腾好。后来死马当活马医,降低了姿态感度,发现不晃了。原来姿态感度100的时候 基础感度只能调到165,左右,再高就自激。现在把姿态感度调到80了,基础感度现在200,都不会晃。蛮好的。。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叫了,说你不会,飞,就是不会飞,叫什么

再乱叫,把你贴子删了

再叫,把你帐号也封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议DJI 针对S800 出一套标准参数。不同重量、不同温度条件下的各种参数(包括高级调参)! ——同意的跟帖!!!
既然制作工艺有统一的标准,飞行参数也应该有个统一的标准才合适啊!

我现在的感觉是很难飞—— ...

你是不是没有升级过固件?
请你务必升级最新的固件 最新固件针对s800有优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升级过固件?
请你务必升级最新的固件 最新固件针对s800有优化的

早升级过了!5.06
姿态感度我一直用的是80!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 你这样说不对~
有问题就解决
帮大家也就是帮自己~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的姿态感度一直用的是80,我自己的大六轴飞的一直很好,就是电机不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姿态感度一直用的是80,我自己的大六轴飞的一直很好,就是电机不给力!

呵呵那就要检查一下S800的高低桨问题了。。之前有人发帖说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
我的S800太稳,感觉任何人都能飞,飞10分钟电机微热,电调有点热。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哥们,哪来的6KG,你都装了些什么东西在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你起飞多重,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哪来的6KG,你都装了些什么东西在飞啊!!??

两块6s5000 电池  一块3s 4000 电池 xa云台 n7

网友:
之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结果发现那个人GPS架的老高,坐标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