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加工的问题,这样的东西能加工不???

楼主(2012-05-26):
最近想做个V行车床。。

下面是床身草图,,,,,车床长控制在1米,,高度控制在半米

但是发现个问题,,,90度V面,,内面安装导轨,但是导轨安装面不好加工。。

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加工四条平行导轨安装槽?

蓝线,,指的是车床V面是内90度夹角。。
红线,代表4条安装线轨的位置。。。

目前就是这个问题,,四条安装位置,不好加工。。。。。。郁闷

楼主:
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加工四条平行导轨安装槽?

蓝线,,指的是车床V面是内90度夹角。。
红线,代表4条安装线轨的位置。。。

目前就是这个问题,,四条安装位置,不好加工。。。。。。郁闷

网友:
只考虑设计,不考虑加工条件的后果
改设计吧,要不即使做出来,成本也高的离谱
把V字从中间分成2半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没必要弄的这么复杂吧,多考虑下接触面用久了以后,磨损是否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想做个V行车床。。

下面是床身草图,,,,,车床长控制在1米,,高度控制在半米

但是发现个问题,,,90度V面,,内面安装导轨,但是导轨安装面不好加工。。

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加工四条平行导轨 ...

直接上銑床銑最簡單
车床长控制在1米,,高度控制在半米
這種尺寸要上龍門銑床才行
龍門銑床的加工廠大多有可調角度頭(應該說可調角度頭只應用在龍門銑床上)
直接用可調角度頭轉45度銑安裝面就搞定了

网友:
希望早日成功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搞呢

网友:
外行说两句。
1、导轨安装要不要定位
2、90度的公差要求是多少,没有公差要求,什么办法也没有。或者说加工出来不论精度多差,你都要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