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朗宇2204KV1480 搭配中特威8A,9寸浆,2S电,飞机190g,电机超烫啊

楼主(2012-05-26):
朗宇2204KV1480 搭配中特威8A,9寸浆,2S电,飞机190g,超烫啊。
为什么?朗宇2204的官方数据是不是说9047在2S的情况下才6.9A的电流吗???
电机电调都是新的

网友:
桨太大了。

楼主:
可我另外一套AX2205 KV1400也是配9047寸浆,不会烫。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配好看 推重比,  后看设备有无问题

网友:
会不会KV看错了。另外不要一直全油门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我另外一套AX2205 KV1400也是配9047寸浆,不会烫。这是怎么回事
用这套不烫的

网友:
AX2205有26克左右,而朗宇2204只有19克,从两个电机的重量可以看出,两个电机不在同一级别,前者功率比后者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后者发烫的原因,朗宇2204配8040或8043应该不会烫,当然别在夏天的阳光下飞。

网友:
我用的是8043桨,电机温温的一年四季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电机,和好赢10A,9寸浆,飞机170克,电机好象不怎么烫

网友:
电调近角设小一些。

网友:
我买了四个郎宇2204 kv1480  现在有一个装在飞机上  还有三个自己在绕着玩----------
现在有一个上2s300ma 好赢6a  配9寸 140g拉力状态持续工作8min
最大拉力330g

网友:
这电机的kv本来就是配9寸

发热的原因主要是电机绕数少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电机的力量还是比较足的

网友:
我两套方案都有

1:X2204(1480KV) + 好赢10A + GWS0947

2:X2204(1800KV) +ZTW12A + GWS0843

电调方面,12A要比10A重1G左右

整体使用感觉好赢的启动速度有点滞后,有时电压不足(电池飞行一段时间后,电压下降)的情况下还会出现“抖浆”,  就像电机缺相一样。

而ZTW方案则反映很快,感觉油门的线性确实名不虚传,但电池升空时间缩短很多,而且电机确实有点热,就未至于“烫”般严重。

楼上提及的进角设置怎样操作?

网友:
有关电机进角的问题:首先要购买同一品牌的电调设置板,通过设置板可以很方便的设置电机的 启动、 进角、刹车、油门曲线、截止电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