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有爆音呢?请各位帮忙

楼主(2012-05-26):
朗宇2208 KV1500  APC 7X5E 3S 25C 1300MAH  好盈25A
油门推到85%,桨发出很大的声音,声音很闷很大,不敢再加油门,什么原因啊。

网友:
是不是桨没装好导致震动过大?

楼主:
应该不会,桨夹已经上得很紧了

网友:
桨装反了

楼主:
应该不是反的啊

网友A:
这个桨是很响的,震动也大

网友:
你的桨装反了 效率很低的

楼主:
方向没有错啊。

网友:
本帖最后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桨是很响的,震动也大

在低速的时候,桨叶的风声很正常,就是到油门85%时突然有爆破声音,很闷很响。

网友B:
我知道 是桨叶太软了 这个肯定不正宗 换个硬点的就不会了 浆软速度快 谐振了 我以前也这样 弄个质地硬的 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 是桨叶太软了 这个肯定不正宗 换个硬点的就不会了 浆软速度快 谐振了 我以前也这样 弄个质地硬的 就没有了

有两个这种美国APC 桨,一个是后缀SF 的7x4 SF,一个就是这款后缀是E 的7x5 E,SF 桨较软,E 桨很硬,现在有问题的就是这个硬的E 桨啊。
今天装上7x4 SF,没有爆破音,但电机较热,很烫手。用7x5 E桨就没有发热感,基本没有烫手感。

网友:
桨是反的!自己琢磨一下吧

网友C:
你把浆反装,之后改变电机转动方向!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浆反装,之后改变电机转动方向!才是对的!

那桨就往机头方向吹了。

网友:
楼主没有装反人家是腰推机是不是

网友:
浆转的方向是对的   浆的正反装错了

楼主:
是翼龙啊

网友B:
人家楼主没装反腰推机风往后吹呀!建议楼主把浆尖减掉五毫米,那边最薄弱也没什么螺距不会损失多少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楼主没装反腰推机风往后吹呀!建议楼主把浆尖减掉五毫米,那边最薄弱也没什么螺距不会损失多少功率

这是APC 的原装桨啊,难道桨的设计上有问题吗?

网友:
浆本身可能没问题 但是有时候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就会引起一些问题 我们只要改变其中的一个因素 可能影响就会大不同

网友:
桨没反,我觉得应该是桨或电机轴的不平衡导致的振动,桨夹上得紧不代表没有振动。

楼主:
问题解决,当用手抓住电机根部的固定翼台,这种振动就消失了,看来还是共振原因,感谢各位大侠的关注和关心,再次谢谢!

网友:
LZ别听这一群不懂装懂的家伙,浆没反!
你说的现象应该是翼龙的电机座的强度不够,导致共振,想办法把电机座的位置进行加强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叉,没看到LZ已经解决了…………
嘿嘿

网友:
翼龙的那个塑料壳太软了……用2208电机一般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