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兔子的进来看看这要怎么办啊

楼主(2012-05-26):
玉兔飞控
不知道怎么回事  飞的时候总是一上一下的跳
要怎么解决啊
新手不懂    急急

网友:
超声波和定高出问题了,超声波防震。

网友:
装了超声波的话大都是超声波的问题,先看看姐USB软件里显示是否正常。超声波是个扇形区域,多大我也不知道,总之超声波下面尽量没什么东西

网友:
换套控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在设备没问题的前提下,应该是要调整定高参数,即高度锁定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超声波还没有装
就有CF

是不是参数设置有什么问题啊
请问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B:
我的兔子也这样!超声波还没有装,总是一上一下的跳,技术说是震动问题!兔子太难调了

网友:
降低参数....建议搜索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C:
同样的跳,而且飞高了收油还降不下来。油门收到底电机停转。失去平衡。至今未解决。松杆定点,Gps回航在空中晃也不回来Cf没正常过。我没办法了

网友:
明显是电调没有做油门确认,CF不正常,先去买个磁铁指南针放飞控上面推油门看看指南针动不动,不动再仔细校准CF,如果动,把所有电源线双绞,电调离开中心板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跳,而且飞高了收油还降不下来。油门收到底电机停转。失去平衡。至今未解决。松杆定点,Gps回航在空中晃也不回来Cf没正常过。我没办法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技术一直说是因为震动

网友:
我的機架是
波纖四軸X型450mm
電調跟電機都是XXD的
用默認參數300-450跟450-650
在室內
開自穩
沒開定高
也會上上下下
且總覺得油門曲線很差
動作也較大
後來試了300以下
很穩定
不會上上下下
油門曲線變的較細膩
動作也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300以下?
新手不懂  什么300以下?
我的油门曲线也有问题
降落的时候还是一跳一跳的
定高也漂(横向漂  能保持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跳,而且飞高了收油还降不下来。油门收到底电机停转。失去平衡。至今未解决。松杆定点,Gps回航在空中晃也不回来Cf没正常过。我没办法了
说明书里有如何检测罗盘是否受到干扰的方法。罗盘不正常是不能上GPS的!

你的气压计上有没有海棉?方便的话拍个视频来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以下?
新手不懂  什么300以下?
我的油门曲线也有问题
降落的时候还是一跳一跳的
定高也漂(横向漂  能保持高度)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跳?
是如何跳法?

横向漂是水平校准没做好,怎么能叫“定高也漂”?

一般不需要设置油门曲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兔子也这样!超声波还没有装,总是一上一下的跳,技术说是震动问题!兔子太难调了
你是群里的哪位?能说说“一上一下的跳”是怎么样的吗?最好有视频。

网友:
按步骤调整,兔子QQ群里有说明,并不复杂。超声安装好就不会跳。本人飞了两个多月,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