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S9的原装高频头是不是有点问题?天线怎么和馈线一起接地了?

楼主(2012-05-26):
最近收了个FS控,感觉偶尔会失控。然后拆开看了看,没想到用表笔测量天线的时候发现与馈线短接,
立马焊下来,再测,天线是好的。
没想到电路板上天线与馈线、GND连接了!
这是不是有问题?
不可能天线接地吧??
有没有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
另外红圈里的那个白色元件是什么啊????
是不是这个坏掉了导致短路的?

网友:
白色圈里的那个是滤波器。

一般来说,都是接收的天线在机器上震动,短路或者开路的多,控一般很少有坏的。有短路可能是滤波电感的缘故。

楼主:
滤波电感?是滤波器里面的吗?
我把这个滤波器焊下来以后,天线和公共地就断开了。
另外我看其他的高频头都没有这样的结构。

网友:
正常的天线芯与GND直流电阻是短接的

楼主:
哦!!!
学到知识了!!
感谢楼上二位!!

网友A:
那个好像是晶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好像是晶振吧

我查了IC库,是2.4G高频谐波滤波器2450FB15L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