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科尔商城买D7和小瓢虫的注意了~~

楼主(2012-05-26):
赶快到商城索取UP02升降器。我的小瓢虫不在商城买的

网友:
华科尔商城卖550。不在华科尔商城买450包运费还送电池电机,就算自己出钱买up02升级线也就是再加75而已,还是比商城划算

网友:
up02大概50元吧

网友:
再怎么算也比商城便宜啊

网友:
华科尔旗舰店5.15团购的价格是450,还可以再送一个电池之类。 其余的时候瓢虫价格永远比其他店铺贵上100-150元,实在不推荐。

楼主:
我买小瓢虫的时候商城450,但因为还要买其它配件所以选择了不在商城买430元半套。

网友A:
飘虫耐炸不。 就担仙这个

网友B:
华科尔旗舰店5.15团购的价格是450,还可以再送一个电池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飘虫耐炸不。 就担仙这个

耐炸得很,不用担心,我飞了大概15、6电炸了20多次,毛事没有,
只是把碳纤杆子炸软了;两个桨弯了,掰回来就好;壳子有一次倒飞拍地炸坏了,粘好
而且基本都是翻滚炸的,正常飞飞,很难炸的~~~

话说瓢虫很抗风,2-3级风无鸭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旗舰店5.15团购的价格是450,还可以再送一个电池之类。

450送电池也是贵了啊,自己组也就350,电池也就16左右,你算算吧

另外,我买之前问过了,送的只是UP02适配器,那个usb的连接线,还是要自己花65米的~~~

网友C:
我用的是D7,话说,D7到底升级了什么呢?

网友C:
看那个东东的样子,很像一个模拟器,也就是一个usb的适配器加一条音频线,没准模拟器也能做这个事情吧,不就是电脑和摇控器的一个接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D7,话说,D7到底升级了什么呢?

没有任何升级,修复了一个bug: 选择3servo模式时,缺省设置没法控制rudd舵机,

网友D:
什么是小瓢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那个东东的样子,很像一个模拟器,也就是一个usb的适配器加一条音频线,没准模拟器也能做这个事情吧,不就是电脑和摇控器的一个接口么。

据说有加密芯片,花壳儿的作风,没傻到让你可以自己D的程度,当然不排除个别电子高手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小瓢虫?

花壳儿新出的D控微四轴,挺好玩的说,室外比较抗风,还能翻滚,不滚的话,飞行相当稳定

网友:
看来踏青兄弟玩得高兴哦

网友:
玩傻了才是实情

网友E:
最便宜得 D7控全套才600. 还送电池和电机

网友F:
那个东西就15块钱 还要USB连接线的才行 那个玩意贵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