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平衡充电器冲的电池单块电压不一样

楼主(2012-05-26):
为什么用平衡
充电器
冲的
电池
单块电压不一样,什么原因,拿3s举例,冲饱后单块电压都不一样 有4.22的,4.17的,4.19的,正常吗?

楼主:
补充,我是用平衡的方式冲的

网友A:
说明你的平衡冲不准

网友B:
可能电显不准.

网友C:
你知道你是什么充电器,如果是那种简易充那精度就这样了

网友D:
最简单就是用万能表测一下每一节的电压。

网友E(2014-04-02):
4.18,19 20应该是正常吧

网友F:
这个估计充电器精度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