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垂直升降VFO飞机 搭载 A3pro飞控 首飞视频

楼主(2012-05-26):
++++垂直升降VFO飞机 搭载 A3pro飞控 首飞视频 ++++

EAGEL A3pro 量产版到手了。

飞行机型 CSL VFO KT空机
电机       朗宇980KV
电调      天行者20A
桨        GF1045
舵机     奥泰9G 3个
电池   双天 1000MA 3S

视频是A3PRO 飞控的之态锁定模式飞行(A3PRO含3种模式 1-增稳模式 2-关闭模式 3-AVCS之态锁定模式)

在飞行时都可以通过遥控的开关通道进行变换,感觉相当稳定。悬停是手可以脱控。

http://www.tudou.com/v/f6S1wDXVwOA/&rpid=19544967&resourceId=19544967_04_05_99==.html

网友A:
好玩LZ那有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玩LZ那有买的。

淘宝上有

网友:
淘宝199,心痒中……

网友:
跟M6飞控差别在哪呢
重量?

楼主:
没玩过M家的飞控 不好评论

网友:
好诡异的飞机  哈哈

网友B:
敢问楼主这个飞机全部对称的。。。是不是四位横滚的时候完全没有癖性?

楼主(2012-06-27):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这个飞机全部对称的。。。是不是四位横滚的时候完全没有癖性?

全部对称的  四位横滚不掉高度

网友:
有点不对吧,力的作用是相对的,机身为什么不会反转

网友C:
 好奇怪的飞机 搞不清楚前后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怪的飞机 搞不清楚前后左右

很简单的 其实就是3个舵面  升降和副翼混控(三角翼混控)  在加上一个反向舵。

网友D:
回复 楼主:

呵呵,好玩我也想买架玩玩,能PM个连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好玩我也想买架玩玩,能PM个连接吗?
我这里有A3 PRO 绝对比别的TB便宜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310079331

网友(2013-02-20):
RE: 垂直升降VFO飞机 搭载 A3pro飞控 首飞视频

你用的是普通固定翼还是三角翼模式?
飞机的舵机怎么连到几个尾翼上的?能给几张图片

楼主:
三角翼模式

网友:
多来点细节撒,前面我也做了个没成功啊

网友:
你好,我也做过,能够正常飞行,但无法垂直降落,学习了。

网友(2013-09-20):
A3飞控咋样

网友:
细节图多点就好了 挺好玩

网友(2013-12-06):
求教,vfo自旋有什么办法,还有请教高先生,舵机几个如何设置,谢谢,
暂时我把副翼和升降混控,方向单独,可以飞,就是起飞时候自旋严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3的飞控怎么配上去连线如何连的,感谢!!!!!!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同问25楼问题            求教,vfo自旋有什么办法,还有请教高先生,舵机几个如何设置,谢谢,
暂时我把副翼和升降混控,方向单独,可以飞,就是起飞时候自旋严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3的飞控怎么配上去连线如何连的,感谢!!!!!!

网友(2014-02-05):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这个飞机全部对称的。。。是不是四位横滚的时候完全没有癖性?

自制过,用A3飞控的,横滚完全看不清姿态,反正不掉高度

网友(2014-04-24):
有点好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