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SAB GOBLIN 700 斜盤舵机..............

楼主(2012-05-26):
各位安好,
  我太太前天剛送我一架SAB GOBLIN 700 过生日,因为年歯已大沒有想过暴力3D的(也到不了这个水準了),高速航線和普通的翻兩下是有的.
现在網上看到了这个舵机,Hitec HS 5565 MH 高压舵机,觉得性價比还好,想用耒做斜盤舵机,想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下.用过的请麻烦说说看.
Specifications

Motor Type:        Coreless Metal Brush
Bearing Type:        Dual Ball Bearings
Speed (6.0V/7.4V):        0.11 / 0.09 Seconds
Torque oz./in. (6.0V/7.4V):        153 / 194
Torque kg./cm. (6.0V/7.4V):        11 / 14
Size in Inches:        1.57 x 0.78 x 1.49
Size in Millimeters:        39.8 x 19.8 x 37.8
Weight oz.:        2.10
Weight g.:        60
Advanced Servo Specifications

Control System:        Standard HV Digital Circuit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6.0 - 7.4 Volts DC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 - 140° Fahrenheit
Idle Current:        4 mA
No Load Running Current (6.0V/7.4V):
Stall Current (6.0V/7.4V):        2100 mA / 2700 mA
Dead Band Width:        2 μs
Potentiometer Type:        4 Slider 1M Cycle
Connector Wire Length:        11.8 in / 300 mm
Connector Wire Gauge:        25 AWG

其他配備如下:
Align 750MX 馬達 或 Scorpion 4035-530 V3(听说750MX大力点)
phoenix ICE2 120HV 或 Roxxy 9120-120HV 电调
Castle Creations - CC BEC PRO 20A Revision V3供电(可以直接2S鋰电供电但觉得用bec电压会穩一点,请給点意见)
MKS HBL 980 HV 高压尾舵
AR7200BX三鈾+DSMX衛星(我是用DX8的也是前1年半老婆送的)
请各位高手給点宝贵的意见,多多赐教.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木有人知道嗎?

网友A:
斜盘255,尾舵256。

网友:
同意樓上,其它別考慮了

网友:
  MKS BLS950 BLS9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斜盘255,尾舵256。

顶,futaba的无刷,谁用谁知道。
其他的数据都是浮云

网友:
同样SAB700配255和256才是王道

网友:
好点的K牌120,BLS253+BLS251,省了接收电.............
便宜点凤凰160A,610+650

网友:
好点的K牌120,BLS253+BLS251,省了接收电.............

网友B:
futaba的又贵速度又慢,用savox2271 227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的又贵速度又慢,用savox2271 2272吧

我也党得富他爸贵,因为不飞暴力3d觉得上这麽高当的舵机没有必要,所以才想到找性价比高一点的,最重要耐操.
Savox舵机以前用过0253在450上,三个舵机没有3个起落坏了1个,返厂换新的没有几个起又坏1个,现在对Savox没有什麽信心了.
但还是谢谢您的好意.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点的K牌120,BLS253+BLS251,省了接收电.............
便宜点凤凰160A,610+650

ds610貌似达不到标,SAB GOBLIN 700的厂方指标说明斜盘舵机最少10KG或以上.
但也谢您的回复.p.s: sorry,刚看过ds610的说明4.8v是9,6KG但用6V电的话12KG是刚好够的

网友:
便宜点凤凰160A,610+650

网友:
亚拓610 650或者亚拓高压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斜盘255,尾舵256。

支持。

网友:
用了AR7200BX就没必要卫星了,本身就带接收
斜盘我的建议是SAVOX2271
电调很反对凤凰...你这个飞法应该是求稳定的,配置都应该去选择最稳定的配置,凤凰不太稳定,有的烧,有的不烧,你也不知道你买回来的是烧还是不烧?

楼主:
AR7200bx兑明书指明如果超过500级的机机最好装上卫星,求个安心所以己经入了一个DSMX卫星了:loveliness:
我买的是风凰第2代,在外国论坛潜了一些时间的水,貌似没有烧电调的个案了,都买回耒了,先小心的飞飞在说.
savox的舵机上面解釋过了,主要是没有信心了,所以才想到棒子的舵机,看中它的数据不错,而且价钱也可以
不过我发帖的主旨活题是想问–下Hitec hs 5565 mh这个舵机有没有人用过的,说说感受参考一下.
我玩模型都本著只买对不买贵的心态,希望大家支持一下,也谢谢诸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AR7200bx兑明书指明如果超过500级的机机最好装上卫星,求个安心所以己经入了一个DSMX卫星了:loveliness:
我买的是风凰第2代,在外国论坛潜了一些时间的水,貌似没有烧电调的个案了,都买回耒了,先小心的飞飞在说.
sav ...

棒子的舵机用过 5245.数据和实际严重不符合。
不知道Hitec收购了multiplex以后舵机有没有进步,multiplex的舵机以前可是和futaba齐名的。
50欧的售价,应该是和savox(align ds610)一个级别。
我觉得考虑到德国bls252,253的坑爹价,买3个bls 451是好选择,很多人bls451用8.4v飞的很happy。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棒子的舵机用过 5245.数据和实际严重不符合。
不知道Hitec收购了multiplex以后舵机有没有进步,multiplex的舵机以前可是和futaba齐名的。
50欧的售价,应该是和savox(align ds610)一个级别。
我觉得考虑到德国 ...

谢谢Sky,但已经败了3个HS5565MH............
木有关糸,先做小白之後在向各位打个报告.
在不成的话,在换回BLS451.
在此先晒晒我刚到货的锁尾至尊BLS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