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我的铸铁雕刻机,新请的钻铣~!

楼主(2012-05-26):
昨天买的维科钻铣,分量倒是很足大概有100多斤吧~!话不多说了上图~!
最后有个问题问大家,最后一张是这个钻铣的一个刀柄,应该是叫刀柄吧,想知道这个刀柄是什么型号的啊,粗的那头直径17MM左右细的那头大概15MM,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啊~!还有这个小钻铣可以用面铣刀吗?合金刀片那种 ~!

网友A:
莫氏2號

网友B:
 一直想买个钻铣

网友C:
回复 楼主:
应该是MT2,你看看你的说明书上锥度是多少的即可!

网友D:
小钻铣,最好别用太大的面铣刀,负荷比较重。

网友E:
看着楼主100多斤的钻铣床,再看看自己的垃圾台钻,哥笑了.

网友F:
看着可敦实啊,几钱?

楼主:
本地市场买的1350元~!感觉价格还行吧啊~!、

网友G:
 我的车铣就个头和柱子都100斤了。。。。。

网友H:
楼主想用这来加工铸铁雕刻机,我看还是算了吧,我的7016差不多300斤用起来都不顺心

网友I:
回复 楼主:
7016鸡鸡 ,那是16mmMT2的钻夹头吧,冼东西够呛的,冼夹头好像没地方装,价格很带劲,和我台钻差不多

网友J:
7016,贵的300斤,3000+元
话说叶工的Z512台钻带电机都200斤了

楼主:
主要不加工扫描大件,雕刻机主题全部完成就差步进电机固定座,和几个滑块需要几个垫块,还有丝杆螺母固定座,别的全都有了~!这点小零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K:
看你的机100多斤和一般的7016一类,钻下孔铣铣铝还可以。还想用面铣刀去铣铸铁一个字难

网友L:
我的槽钢小雕都140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