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控飞FPV

楼主(2012-05-26):
如题

网友A:
天8!飘过~~~

网友:
10C 72M,绝对主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得看有钱否。。。俺就只有kds7哇咔咔。。。

网友:
72m的比2.4的好

网友:
10C 72M,绝佳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五千之内不差钱 请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吗 好的 我准备入手

网友:
最近俺10C被1.2G图传干了!

网友E:
数传+低档控:距离超远而且稳定,远程抗干扰性比几千的遥控都好.

最佳拍挡:2.4G图传(至少不会被无线电管理局找上门来)+数传控制(遥控用天六都行)

网友(2013-02-23):
引用 网友A:
天8!飘过~~~

请问是72m的还是2.4g的?为什么不用天9呢

网友:
天8X+433

网友:
天8S 2.4G 极限 2.8KM
天8S +433 极限 未测试

网友(2013-08-05):
学习了,各种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传+低档控:距离超远而且稳定,远程抗干扰性比几千的遥控都好.

最佳拍挡:2.4G图传(至少不会被无线电管理 ...

数传+低档控,自己动手的话,怎么加》?最近正在考虑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