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发图片,再发

楼主(2012-05-26):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引用 楼主: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你点击右下角回复。就出现这种页面。再点游览就OK了!

网友:
用软件把图缩小再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图倒是搞小了,结果一点浏览,先是路径不对,然后又说图片无效,看说明说要在IE里面设置,可是我连IE在哪都找不到。没文化真可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