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05-26):
天地飞7通遥控(左手油门) 接收器的设置,由于说明书是右手油门所以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遥控分左右手,那接收器的各个部位是否也发生变化? 再者现在还是有些部位搞不清是什么,我的接收器该如何连接?1通道:副翼是指哪个?
2通道:升降舵呢?
3通道:油门呢?
4通道:方向舵呢?
5通道:我知道是陀螺仪,不过陀螺仪连接尾舵,所以陀螺仪上有两条线哪个是尾舵的,哪个是陀螺仪的?
6通道:螺距呢?
7通道:这个通道能用到吗?
今天刚收到的JJ,研究了半天遥控的说明书.本来买的是左手,说明书上讲的是右手.我怕弄错了,故向大家请教!

楼主:
看来没人要沙发,就自己坐把!还是上面的问题,这次我换个简单的方法请教一下.
美国手控制遥控的时候,左手和右手的方向分别是什么?
就是比如油门 左手上下=油门  左手左右=? 右手上下=? 右手左右=?
虽然自己一个一个的试着也能装上,怕装错.所以想按国际习惯练,省的以后改习惯就麻烦了.

网友:
1,6通道是副翼和螺距,就是前面两舵机,可以互换
2通道是升降,就是十字盘后面那个舵机
3通道油门,接电调那个小插头
4通道接陀螺仪有3条线那个插头
5通道陀螺仪感度,接陀螺仪1条线那个插头
建议用美国手:左手上下:油门大小;左手左右:机头向左向右;右手前后管俯仰;右手左右管副翼

网友:
 潜水功力不行啊,这个有N多帖子将过,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