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2、0自旋问题,请各高手指点下小弟,一起交流下,十 ...
3gx2、0自旋问题,请各高手指点下小弟,一起交流下,十分感谢!

楼主(2012-05-26):
我的是亚拓450PRO。为什么我在自旋时,飞机会向自旋方向自动打副翼,而且同时会自动压低机头?在停止自旋时就立即复位。主要是快速自旋,不能在主轴为轴心自旋,而是有点要航线的感觉,其他手感都基本正常。用eBAR飞自旋就很好,不知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
自己顶下,我朋友的一台也是相同的问题,坐等解答!再次感谢!

网友A:
3g 3gx没自旋修正功能,手动修正吧,或换V8 MB 小姨子也行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我觉得不如没有,一点用都没有,还净乱修正

楼主:
不是吧!那确实太垃圾了。搞那么多华而不实的功能?有病!
无奈亚拓

网友C:
你们刚发现啊?我一个月前用3GX,调了3个礼拜没调好,直接出了,看来3GX用在小飞机上是不行!

网友: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升到2.0其他都不错,就是自旋搞不定,自旋优化只有一个开关,关掉了慢速自旋比较稳,转的一快就不行了,打开不管快慢都不行,现在降回1.2用了

楼主:
1.2难道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么?大飞机会没有同样的问题?
内容

楼主:
小机跟大机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大机会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1.2的自旋优化是一个滑块0~100自己调的,我现在用50到60感觉可以接受
个人感觉2.0比1.2就是简化了很多调整的参数,以我的水平还飞不出来2.0相对1.2其他方面有什么变化
最近在练倒飞8面悬停和倒飞自旋悬停,实在是搞不定2.0的自旋优化才降的1.2

楼主:
如果把自旋优化设为0不知会怎样?
我的40~70都试了快速自旋就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