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请问小型直升机是如何改变螺距的?
寂寞、

楼主(2012-05-26):
比如九鹰125,它是怎么改变螺距的?似乎只用一个
舵机
拉,会是斜盘改变方向,还是有混控,三个一起拉动改变螺距? 求教

网友A:
3点确定一个平面,3个舵机同时运动改变螺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需要混控?

网友B:
小鸡混控在接受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我的不是小机原来的控,是天地飞的……要设混控吧?

网友B:
不是原厂控你怎么飞

网友C:
九鹰必须用九鹰控,其他控不能对频

网友D:
天地飞能跟九鹰对频?

网友:
只是比如……接收是可以换的……

网友B:
原帖由
寂寞、
于 2012-5-27 11:45 发表
只是比如……接收是可以换的……
但是天地飞接收太重,没有三轴,没有电调

网友E:
比如不了的,现在的小六通,没有独立接受的貌似,都是高度集成的,只能用本厂的控~~~
如果独立接受了,你让厂商挣什么钱呢?

网友F:
小飞机应该是固定螺距,不是可变螺距!

网友G:
小鸡都这:funk: 样,不同大鸡招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