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

楼主(2012-05-26):
变频器
通电    结果    .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没看明白这片子曲里拐弯的小片干嘛用的

网友:
是电阻,应该是检测反馈用的

网友A:
粘上嘛,功率模块没坏就行

网友B:
这是启动预用充电的,找个5-10欧姆 水泥电阻换上,得确保继电器 整流桥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启动预用充电的,找个5-10欧姆 水泥电阻换上,得确保继电器 整流桥没坏

谢谢指教,我试一试。

网友(2014-03-07):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这样的电阻瓦数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粘上嘛,功率模块没坏就行

你是高手

网友:
用环氧覆铜板重新刻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