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纯正的新手求助

楼主(2012-05-27):
我是一个想入魔的新手,只玩过3通道的直升机玩具。对于固定翼飞机没有过接触。
我想问:有没有可以推荐的淘宝卖家。
我想先买个翼龙练习合适不,请问下翼龙可以飞多久。。其次新手练习用配好的翼龙大概多少钱(遥控器+接收器除外)
遥控器应该买哪一种适合新手,有人说天地6的那个比较好。。。

网友:
淘宝卖家有的是,不过有的人品不咋地,我经常购物的卖家http://shop33588246.taobao.com/  KT模型    新手初玩最好买个后推机,第一好飞,第二不易炸桨,塞斯纳不是入门机(当初炸了20根桨),留空时间要看你的飞机重量、电池容量,当然是起飞重量越轻,留空时间越长。关于控,如果你就想玩玩的话,天地飞6----带一个接收机,便宜,不失控,可以玩模拟器,缺点是不能记忆你每架飞机的设置,天地飞7带两个接收机,会自动记忆每架飞机的设置,飞哪架飞机,选择相应的序号就可以了,不必重新设置,但是价格要高一倍

楼主:
价格应该能接受,主要是一个相对好的遥控器应该可以用很久的,毕竟遥控器不会炸嘛。。。
我也想先买后退机练,毕竟速度慢,楼上推荐的KT机一般有多长的留空时间啊。
我不想搞个3-5分钟的飞机练,那样一上天还没飞就得下地了,影响积极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价格应该能接受,主要是一个相对好的遥控器应该可以用很久的,毕竟遥控器不会炸嘛。。。
我也想先买后退机练,毕竟速度慢,楼上推荐的KT机一般有多长的留空时间啊。
我不想搞个3-5分钟的飞机练,那样一上天还没飞就得下地了,影响积极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价格应该能接受,主要是一个相对好的遥控器应该可以用很久的,毕竟遥控器不会炸嘛。。。
我也想先买后退机练,毕竟速度慢,楼上推荐的KT机一般有多长的留空时间啊。
我不想搞个3-5分钟的飞机练,那样一上天还没飞就 ...

不秒炸你就算烧高香了~~还嫌三五分钟短~~~~
现在正品的翼龙价格不给力,山寨的翼龙飞行质量差~~~
建议买飘飘机,我看好像叫“有道”产的机型不错~~~~KT机容易做出来的大部分是3D机型,不适合你,炸几次保证你砸控的心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秒炸你就算烧高香了~~还嫌三五分钟短~~~~
现在正品的翼龙价格不给力,山寨的翼龙飞行质量差~~~
建议买飘飘机,我看好像叫“有道”产的机型不错~~~~KT机容易做出来的大部分是3D机型,不适合你,炸几次保证你砸 ...

正解,后推飘飘机还有一个好处是:不会让你瞬间产生退魔的想法,能加强自信,等你飞爽了飘飘机,熟练掌控了各舵面的控制,再换别的机型。遥控器如果米多,就买天七,功能比较多,模友大多用天七

网友:
找老师手把手飞吧,这也是一个方法,我拿模拟器给别人玩基本上都是秒炸………

新手的话,模拟器肯定要飞,而且要多飞,航模的可以,像FSX,X-plane之类的也可以

还有哦,新手一定要练好平飞。这是基本功。

图片:
X-plane 9.70.3 安卓版

西锐喷气 SJ50 起飞瞬间

网友:
飘飘是正解

网友:
入飘飘机吧,我就是飞好小子入门的,EPP的耐炸,炸了用502或泡沫胶修就是了!:loveliness:

网友:
忘记说了…我是飞线操纵(2B -2)入门的…是12级甲醇机…调试良好90KM/h没问题…

可惜,玩的人少了…

楼主: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飘飘机不知道怎么买,淘宝上面的太混乱了。连个店都不好找

网友:
好小子1000  去搜索吧     飞15分钟不成问题
我也是入门这个才找到飞的感觉

网友:
建议上个好小子1000吧,控的话如果你不想再航模方面有所建树,随便搞个天6,好一些就天7吧,飞小固定翼足够了

网友:
模拟器上找架f3a,练到乱飞而不掉的状态,随便买个带副翼的腰推飘飘。。
机身100,估计你还没车,买个七八十翼展的比较好带
2208 40
电调用30a的吧,后面大点的飞机也能用,40
舵机3个 40
桨十个,算20
多少钱自己算吧。。
买完成度高点的。。。我自己做机,飞机还没飞起来,工具零件和周边都买了2k多
但你实际飞的话,一个杂牌b6充电器一百多,电池起码要两个吧,2s 1000mah的,也就是接近200块
电池taobao上面捡便宜的买就是了,飘飘不用管c数,控电都能飞,电调设好保护,2s电池飞到保护也不会挂
控那个天六带两接收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能存几架机
反正入模凑一套还是差不多要一千的,除非你买那种成本机带垃圾控的
一套taobao上面找一家看着顺眼的买就是了。我从来不挑卖家。。基本上都是机子在哪我就在哪买零件。。飘飘这个东西。。牌子都是虚的。。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教导啊。
虽然对固定翼飞机不懂,包括一些专业术语也看不懂
不过我想大致应该是先买个控+模拟器在电脑上练习
熟悉了就上个飘飘机。。
用模拟器练习主要是平飞和降落要重点掌握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荐 赛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