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炸鸡后换大桨,出现飞机自己打舵的情况,求陈伯等高 ...
v911炸鸡后换大桨,出现飞机自己打舵的情况,求陈伯等高手指教。(已解决)

楼主(2012-05-27):
v911之前一直玩儿得很好,特别是悬停,特别稳,但自从上次炸鸡把大桨炸坏了,换了大桨之后出现以下问题 飞机悬停完全停不住,出现飞机自己打舵的情况,一会向右侧滚,一会向前,一会向后(没有风的情况下),完全控制不住,不知道是啥问题。是不是陀螺坏了,请陈伯等专家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会不会轴承和机架有间歇啊 还有球头和平衡杆不顺 把机头部分拆来检查一下

网友B:
练技术的时候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发现间歇,调了下舵机,问题还是没解决。。。哎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练技术啊

网友D:
一会向右侧滚,一会向前,一会向后(没有风的情况下).........
复 hejintao2008 兄:
建议:
(1) 这情況最大可能是两组旋翼连杆锁扣中有一组松脱
或炸丢了。检查并按紧所有锁扣,要扣在球头内,
不要只扣在球头上。
(2) 顺手把十字盘也按紧(大炸松脱也会影响方向的)。
(3) 检查大桨安装是否牢固。
(4) 平衡杆可能是太松了。先向中 央上少量缝纫机油,
把螺丝收紧后才渐渐放松至仅可畅顺摇动作准。
祝你早日爽飞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D:
陈伯,感激不尽!晚上就回去调机,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基本调好了,主要还是换大桨后舵机的行程有变化,需要重新调试。确实需要费点时间,但是可以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