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东西

楼主(2012-05-27):
(无正文)

网友:
舵机应该也算是步进电机把,楼下解答把

网友A:
舵机是个闭环控制的伺服系统,步进电机 是开环控制的,容易丢步 造成中立点偏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是个闭环控制的伺服系统,步进电机 是开环控制的,容易丢步 造成中立点偏移
LS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是个闭环控制的伺服系统,步进电机 是开环控制的,容易丢步 造成中立点偏移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是个闭环控制的伺服系统,步进电机 是开环控制的,容易丢步 造成中立点偏移

正解,同时,由于换相的时间问题,步进电机速度会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是个闭环控制的伺服系统,步进电机 是开环控制的,容易丢步 造成中立点偏移

打印机不也是用步进电极驱动XY轴的吗?怎么没见漂移.

网友:
重量,体积,成本等原因。

网友:
步进电机的坐标不是绝对值的,如果关机了手动扳动位置后,开机中点就变了,而且步进电机最高速度有限制,高了会丢步,如果用转速低点的,扭矩又不够。电位器和空心杯电机组合起来,坐标是绝对值型的,中点不会漂移,转速也高,搭配减速齿后扭矩也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了解

网友(2012-07-05):
LZ要想知道原因,必须对电机有了解
站内不是有篇文章解析电机分类,结构,特点的吗?
建议去仔细看看。
我只说一句,
换向最快的电机是有刷电机,后面的你懂的。

网友:
可靠!

就这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机不也是用步进电极驱动XY轴的吗?怎么没见漂移.

打印机每打印一行,就回到终点触发一次行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