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

楼主(2012-05-27):
新手装机!450尾舵左右行程不一样!推油门飞机自旋一圈才会锁尾!望前辈解答!单干没人教!

网友A:
说下配置吧,无从下手啊

网友A:
另外调尾舵中立点需要先把控调到非锁尾模式的,还有780一类的陀螺也是可以单独调左右行程的。

楼主:
陀螺是飞越的650尾舵飞越的9257刚装成的!就上电试了试!

网友B:
看说明书,分别设置左右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