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比例象真

楼主(2012-05-27):
目前市场的1/350军舰,大多数提供电动机,齿轮箱和铜管轴,能够用么?是不是玩耍几次就完蛋啊?有什么能够替代么?

网友A:
够了  130的电机哪有这么强悍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了  130的电机哪有这么强悍的动力
淘宝搜索FK-130sh

楼主:
齿轮箱和铜管轴又如何?我倒不追求速度,象真么,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
用个扭力大的130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市场的1/350军舰,大多数提供电动机,齿轮箱和铜管轴,能够用么?是不是玩耍几次就完蛋啊?有什么能够替代么?

自带齿轮箱跑时间长了就化了   还不如改成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