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2-05-27):
这段时间把坛里的帖子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虽然不是挨个看的,但学到了很多知识,先感谢大家了。我买了一艘发现610船不大但求休闲娱乐而已
卖家说直接配南孚的5号干电池就行,我看很多帖子都说船里用充电电池,控用锂电,有什么比较合理的搭配方法吗,就是可以保证比较长的供电时间玩3-4个小时没问题为目标。

楼主:
从便利性和实用性上来讲,是用充电电池好呢(小时候玩四驱车的那种)还是用锂电好?

网友:
用5号电池用4节  4*1.5V=6V
充电电池用5节    5*1.2V=6V
2S的锂电7.2V估计你的遥控设备不适合的

网友:
还有一种选择,2节3.3v锂铁电池串联(5号电池规格),买个电池盒。体积小重量轻。
不过要看你的接收机是否耐压6.6v,淘宝上电池和电池盒都有

楼主(2012-07-21):
回复 网友A:

用5节充电电池需要另配一个电池盒吧,因为船自带的电池盒是容纳四节5号电池的,请问要怎么买到呢

网友:
接收机用四节南孚吧,最好不要用充电电池,我的超越800开始装的充电电池,玩了一段时间后收索机就无故卡死,后来才发现问题是因为电压不够,收索机保护。现在换了南孚后就没出现过类似问题,四节南孚可以玩很长时间了,我的估计已经玩了10个多小时了,还能用。

充电电池可以放在发射机内,我的用8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四节充电电池导致的电压不够吧,我在淘宝上搜到一个卖家,有他们自己做的2800毫安的6v充电电池组,有兴趣我给你发个链接,你帮我看看可行不可行

楼主:
顺便问下,2000毫安时,2300毫安时,和2800毫安时放在船上用,跑帆船分别能跑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2000毫安时,2300毫安时,和2800毫安时放在船上用,跑帆船分别能跑多久?

理论上讲容量越大工作时间越长,建议LZ现在不必纠结于电池,赶紧下水跑跑,呵呵,4节南孚够你玩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已经跑过一次了,感觉不错,休闲玩很好阿,今天准备再去一次2000毫安时保守估计能跑几个钟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卖家说:
干电池的电池是1.5没错,这个电压应该是新电池时最大电压,使用时电压电流下降都快的
而充电电池尤其是高品质的充电电池,电池1.2V基本是底线电压,充满后都是在1.3V 至1.4左右,而且电压电流比较稳定
所以,如果之前是1.5V的4节用4.8V的充电电池就能正常工作了
如果用到5节也就是6V的话,充满后其实是将近7V的电压了
其实4节就可以了
我:
你的意思是4.8v充满电6v左右
卖家:
不到6V,但5V要多了

所以即便是南孚电池,也不能保证一直都是6v的,您的情况是不是其他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