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的碳桨实拍图

楼主(2012-05-27):
一下图片皆来自于同一根碳桨。这也是6根桨中问题最严重的一根。其余的桨有些还好,有些或多或少存在类似问题。
希望能得到妥善解决为盼。
因图片尺寸所限,图比较小,不是很清晰。

网友:
我的桨也这样,像是环氧树脂没浸透,工艺好差,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强度。。。

网友:
我的桨其中一只也有这种现象,虽没这么严重,但其中一面好像对桨面做了打磨处理,已经没有光泽,而桨的对侧光亮正常。

网友:
我的可以看穿有光線

网友:
确实不是个别现象,强烈要求大疆召回。
不仅是桨面问题,桨叶厚薄也不均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召回,飞起来就遥遥无期了。。。。

网友:
建议这样,dji召回碳桨,收到用户发回碳桨后,打孔或切口处理后,连同新桨一同发回给用户,防止问题桨流入配件市场

网友:
这样的桨简直是垃圾,召回,召回。

网友:
希望能得到妥善解决为盼。

网友:
我觉得 不影响强度 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上怎么判断出的不影响强度?
收到货的可以用手扳扳看,非常的软
我这正规工艺产的12寸14寸桨都有,厚度跟S800的差不多,但是起码要硬一倍以上
另外再扳扳看桨的两片叶子,看看两边是不是一样的弯曲度,一样的厚度,反正我的每片是都不一样

这样的桨,说明了
1.成型工艺不对路子
2.模具精度有问题,公差没控制好
3.生产操作太粗糙,或者客气的说是没经验

做好了第一点,还能是个样子货,就是强度差点
但后面两点都出问题,那只能说是粗制滥造了
桨没多少钱的东西,希望DJI不要在这上面摔跟头

另外,桨的平衡和动平衡我还没测过,之前有人测过吗?

网友:
两片桨叶强度不同
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会出双桨,产生高频震动,影响飞行安全
小小一个桨,虽不值什么钱,但很关键,希望能妥善处理

网友:
普遍现象啊

网友:
頂,一般的碳纖槳品質還比這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