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1510小电机的怪问题,大家遇到没?

楼主(2012-05-27):
首先,感谢帮助我的所有模友。所有东西都装好了,通电试机,问题来了,1.三个电机转动,一个电机不工作,初步怀疑是电路问题,等待检查。2.有两个电机小油门工作时,用手轻轻一按就停了,只有震动,松开手又转动了,好像电机没力气一样,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说说是不是缺相的问题?

网友:
看看电机轴在固定座的地方转动是否有阻?有阻碍会烧电机。

网友:
另外也有可能是油门行程不一致,做一次四个电机的油门行程。

网友:
检查香蕉头有无虚焊,

楼主:
发现问题了,油门开大点,倾斜机架就全部都转了,是不是飞控没校正好?

网友:
重点检查接触不良~

网友A:
用什麼飛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麼飛控?

MWC

网友:
XXD1510电机启动一定要缓和,稍微加油迅速点就震荡无法启动,咨询过厂家,说是电机小不好做动平衡的原因,曾经买过4个做255机架,很小的油门启动都震荡,只能退了3个后好多了

网友(2012-12-15):
我用了四个xxd1510加好盈12A,aio pro做的mini210四轴,重230g一切都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