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塞斯纳前起落架固定木板加固~~~

楼主(2012-05-27):
改造前:几次暴力降落后,前起落架的木片经不住冲击,木片的小孔被起落架往后顶开了差不多1CM
改造后:把孔开大一点,塞进去一颗螺母(起落架刚好可以穿过去),后面再用一块硬塑料顶住螺母。
一会儿去飞看看效果。

各位给点建议,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木片的小孔被顶变大的问题。

网友:
前起落架换成带减震的

网友:
裁个与木板同样大小的厚2MM铝板(电子元件散热片)钻3MM孔粘上,机头里面的木板也衬个铝板。

网友:
带减震的不错 就是不好弄啊

网友:
楼主你太复杂了,我直接3mm的垫片502贴上,用热熔胶封牢固,起落架弯了,小孔一点没影响

网友:
螺丝垫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办法!~~

网友:
以上办法都复杂....截一段大点的碳素笔芯,直接套上去就完事了...我就这么做的,不仅防止了虚位,还加强了上下两层板的强度

网友:
飞好的话原来的就行,不用改

网友:
这个好简单吧,随便弄个垫片或者剪块碳板 钻个孔 粘上去不就好了

网友:
粘块铝板,大小自己找,钻个孔

网友(2015-06-09):
一个反抓螺母全解决

网友:
降落有个拉飘动作,前起落架就没事,

网友:
铝片打孔,AB胶粘木片上。。铝片找不到的话……一毛

网友:
学习了,刚定了一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