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我拿你十在没办法了

楼主(2012-05-27):
兔子飞控打回航和松杆定点时四轴就像找不到北了似的。感觉不知道该往哪儿飞一样,一直在那里晃啊晃的。我罗盘校准了N次也不管用。cf更是没成功过,实在是没办法了。由于单飞没法录像。懂的给分析下原因

网友:
动力系统干扰磁罗盘吧。。一般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罗盘校准了N次也不管用。cf更是没成功过.........

你这个明显是罗盘有问题啊,不是干扰就是扩展模块坏了,我之前也遇到过,发回去检测说罗盘是坏的

楼主:
可是罗盘电脑显示数据正常。我动力系统电调都是在电机旁边安的。不可能存在干扰问题吧

网友:
弱问你有GPS了吗

网友:
 借我玩几天就知道了

网友:
电源线 汇总线或 分电盘 干扰了罗盘  你可以接 电脑 然后解锁加油门 如果 罗盘角度变化就是给干扰了

网友:
玉兔确实很让人头疼

楼主:
刚才试过了静止的时候罗盘显示354度 加油显示21度(差距最大在27度)这怎么弄呢?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刚才试过了静止的时候罗盘显示354度

网友:
用锡纸给飞控做避频 就ok了 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锡纸怎么做?不会连电吗?再说用锡纸把飞控包起来罗盘 气压还能起作用吗?请告知具体的做法!

网友:
罗盘和分电板离得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过了静止的时候罗盘显示354度 加油显示21度(差距最大在27度)这怎么弄呢?有什么办法吗?

1、所有大电流的接线尽量双线靠拢,或者双绞走线。
2、架高飞控,让磁传感器尽量远离下面的大电流走线!直流电产生的磁场加什么屏蔽都没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兔子飞控打回航和松杆定点时四轴就像找不到北了似的。感觉不知道该往哪儿飞一样,一直在那里晃啊晃的。我罗盘校准了N次也不管用。cf更是没成功过,实在是没办法了。由于单飞没法录像。懂的给分析下原因
说明书上说得很清楚的,罗盘功能不正常是不能使用GPS功能的
GPS返航与定点需要罗盘提供东南西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兔哥,说明书上没说怎么让罗盘正常啊

网友:
用电脑看下 罗盘参数 是否正常   蜂鸣器靠近飞控在看看罗盘参数如何   看后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蜂鸣器  BB电显   等带有磁性的东西远离 飞控  最少10厘米以上!!

网友:
如果有装电显,这个也是一个大的干扰源
分电板要和飞控板隔开一些距离,用尼龙柱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