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模式 433mhz 数传电台

楼主(2012-05-27):
搞不懂以下问题啊,请达人们帮忙解答啊?谢谢!!
请问 “工作在433模式” “433控” 是什么意思? 和那个433mhz的超远距离增程装置是一回事吗?
另外请问数传电台、数传模块是干嘛用的,和什么装置连结的啊? ”数传双向连接?”是和什么设备连接的啊? 双向连接起什么作用?
最后问下 433那个超远增程死机是个什么情况啊!是因为干扰吗?

网友A:
我就知道433M是业余无线电频段UHF频率,民用对讲机都是用这个段...不知道会不会大功率干扰,,,增程也要看的当地的电磁环境吧,...

网友B:
433是指频率而已~就想2.4G 可以是模拟信号的图传 wifi的数传 蓝牙啥的 都是用的2.4G

网友B:
1.2G的大功率设备 如图传 会对433 设备有干扰~

网友C:
双向就是,把天上的数据传回来,位置高度等等。。。然后你可以把指令传过去。。。类似于无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