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电机一接电就开始转,是不是主板上的MOS坏了?

楼主(2012-05-27):
不管控开不开,只要接上电池电机就开始转,是主板坏了吗,仔细看了下主板上的零件,又好像没有哪个地方烧黑了。

网友:
如果是陀螺仪故障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換這一個尾 MOS 管,已練習了很多次!

网友(2013-03-10):
换什么型号的mos?

网友:
larry1234;这三个mos都是尾电机的mos,你怎么能确定这个就是坏的那个?你的fbl100当时是接电高转速,他这个是低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