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气囊

楼主(2012-05-27):
在固定翼中的空闲部位,如机翼,机身添加氢气囊,虽然不会使飞机浮起来,这样是不是可以节省一些动力?

网友:
飞机浮力变大,当然会比较省电了

网友:
那炸机就好看了,

网友A:
体积硕大的话,阻力必定不小,只可用于低速
抗风性也会减弱

网友:
把气囊装在机翼里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体积硕大的话,阻力必定不小,只可用于低速
抗风性也会减弱

LZ是说在机体内空间添加气囊,不影响气动外形

网友:
氢气可燃的,小心飞机突然爆了

网友:
升力肯定是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炸鸡了绝对壮观!!!

网友:
早就有了,充气飞翼,阻力并不大,飞行距离也远,载重非常可观,唯一的问题是上去容易,下来难。

楼主:
航拍不需要飞的太快呀

网友:
那么小而且形状不一的空间,浮力还不足以把气囊托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语中的。

网友:
我觉得可以吧气囊做成模块化的  放在飞机不同部位以降低飞机重量为目的 提高留空时间 可行性比较大。

网友:
那一点点浮力 有必要追求吗?  多大的JJ?

网友:
空气密度太小,那点可以忽略。。你看那么大的孔明灯,才几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