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斜恶了!想玩BLHeli电调发现全淘宝的XP7A都断货了

楼主(2012-05-27):
看了SUV老大发的XP电调改刷BLHeli程序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2840&extra=&page=1,非常向往,上TB想淘几个XP7A电调改改玩玩,结果几个卖Aeolian电调的都此款电调无货、可能下个月会有,想起丘比特V3木浆停产的时候有JS炒到20多块一付,流行CB100尾电调改小鸡无刷那会多数商家无货少数商家有货且比平时贵几十,天C的商品怎么就那么容易被囤积吵作呢,终于理解为神马日本核泄露那会连盐巴都有人抢购了。
翻出手里的好盈10A看MCU也是SIL334的,理论上也可刷BLheli,估计好盈6A也可以,是否可刷求高手明示。如果确实可刷,还真不信能有人能把好盈电调都给囤起来

网友:
网上免焊免转的3a的都68了,降价还是很快的,马上就都出来了

网友A:
既然是DIY,买30元的杂牌3A电调来刷就行了,自己叠焊2组MOS  上去比xp7a效果好多了,为什么非要凑热闹去买xp7A呢

网友:
很多电调都没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DIY,买30元的杂牌3A电调来刷就行了,自己叠焊2组MOS  上去比xp7a效果好多了,为什么非要凑热闹去买xp7A呢

大大有所不知,我不是拿来给小鸡用,是自己改2S/3S电直用的,因此7A以上更方便

最后找到一家有XP12的拍了几个用先了。另外,谁用好盈刷成功了记得发帖分享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有所不知,我不是拿来给小鸡用,是自己改2S/3S电直用的,因此7A以上更方便

最后找到一家有XP12的拍了几个用先了。另外,谁用好盈刷成功了记得发帖分享下

单一sot-23封装的P沟道MOS管造出的电调根本不能在5A以上长时间工作(比如淘宝卖的那个6a mcpx电调,夏天烧管的概率大于50%),所谓7A/10A/12A电调都是靠两套mos管并联(跟叠焊一样)弄出来的,xp、好赢、华科尔的电调都是这样的。
双重叠焊后的xp3a电流大于7A, 三重叠焊后的电流大于10A, 国外飞2s mcpx的用xp3a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淫不支持1S没性趣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請問 LZ 如何分辦 N 型及 P 型 Mosfet?昨日拿出到手已久的 X6-S,預備將 FBL100 刷電變升上無刷,但此遙控原來和 X-6HL 不同,沒有油門低點警號,一時不慎真的十分狼狽, 機機周圍亂飛,並燒了尾 Mos 管,立即取出預備疊焊的 A03416 焊上,發現無效,一插電即通,試了幾顆後改焊 A03415,都是一接電即通,懷疑廠家發錯貨。唯有取出九鷹的 260,嘗試解焊一粒裝落 FBL100 上,結果無問題成功飛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 LZ 如何分辦 N 型及 P 型 Mosfet?昨日拿出到手已久的 X6-S,預備將 FBL100 刷電變升上無刷,但此遙控原來和 X-6HL 不同,沒有油門低點警號,一時不慎真的十分狼狽, 機機周圍亂飛,並燒了尾 Mos 管,立即 ...

假如MOS管是好的,用万用表可以简单判断:拨到2k或者10k档
用红表笔接S极。黑表笔接D极,如果测得有几百欧的阻值,说明此管为N沟道,再交换红黑表笔,阻值应该有几K以上,否则不正常。
用黑表笔接S极。红表笔接D极,如果测得有几百欧的阻值,说明此管为P沟道,再交换红黑表笔,阻值应该有几K以上,否则不正常。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謝謝樓主的資訊,經過這次後會小心檢查 MOS 管的極性,唔係疊錯 MOS 管就白費功夫! 另外想問問 FBL 的直線舵機在某個位置有震動,請問能不能修理或是要買個新的?

网友:
看了SUV老大发的XP电调改刷BLHeli程序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2840&extra=&page=1,非常向往,上TB想淘几个XP7A电调改改玩玩,结果几个卖Aeolian电调的都此款电调无货、可能下个月会有,想起丘比特V3木浆停产的时候有JS炒到20多块一付,流行CB100尾电调改小鸡无刷那会多数商家无货少数商家有货且比平时贵几十,天C的商品怎么就那么容易被囤积吵作呢,终于理解为神马日本核泄露那会连盐巴都有人抢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樓主的資訊,經過這次後會小心檢查 MOS 管的極性,唔係疊錯 MOS 管就白費功夫! 另外想問問 FBL 的直線舵機在某個位置有震動,請問能不能修理或是要買個新的?

碳膜挂了,我也挂了一个了,其他两个情况也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樓主的資訊,經過這次後會小心檢查 MOS 管的極性,唔係疊錯 MOS 管就白費功夫! 另外想問問 FBL 的直線舵機在某個位置有震動,請問能不能修理或是要買個新的?

我第一次买也有一个舵机是这样,拆开来看发现电位器碳膜给划穿了露出下面的覆铜面,到了该位置就会抖动,没法修的,发回给厂家换了一个。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磨出一个缺口,不是划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磨出一个缺口,不是划穿了

剛檢查一編,三個都磨出了缺口,好在其他位置沒有震動,還可將就著飛行。

网友:
 不然怎么会有奸商呢

楼主:
回味一下抢盐的

武汉:男子高价抢购13000斤盐 退不掉运不走

网友(2011-03-23):
来源:武汉晚报
作者:成熔兴 实习生 袁敏

38835人参与   1721条评论

本报讯(记者 成熔兴 实习生 袁敏) 轻信谣言,6天前花高价买下的13000斤食盐,变成了“烫手山芋”,令租住在武昌熊家咀的郭先生后悔不已:退不掉,卖不得,运不走,“难道要自己慢慢吃完?”
郭先生租住在熊家咀付黄冲一间2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内,260大包食用碘盐堆起1米多高,占去房间大半。郭先生来自甘肃兰州,老家人和亲戚开了三间大餐馆,日用盐量几十斤。3月17日上午,家人突然来电话,称当地食盐已卖到8元一斤,还断了货,“可能会有长达半年的盐荒”。
郭先生上街一看,大小超市食盐均遭抢购。他赶紧去千家街、巡司河、武泰闸等多家调味市场打听,“原价65元50斤的食盐,已卖到了95元到120元”,郭先生当即大肆吃进13000斤,算上运费,共花去2.7万元,约合每斤2元、每包100元。

网友(2012-08-26):
SILABS F334才2K FLASH,BLHELI的程序装不下!!!

网友(2012-10-31):
请教下, XP-7A 上的那3个 晶体管是啥型号? 小弟烧了其中一个。谢谢知道的大大告诉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