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啃出白灰

楼主(2012-05-27):
这两天折腾了一下斜齿~有点疑惑~
同样是12T的主齿轮,斜的12T的直径要比直齿的12T的要大~
而且更加耗电~~我用直齿飞3D,4:30下来,还有3.8V,如今用斜齿12T飞3D下来,4分钟,就只有3.7.。。
超级郁闷~~~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的斜齿啃出白灰来了。。。。
这会不会是大齿轮碰到侧板了呢?肉眼看上去并没有碰到侧板的哦~

网友A:
没碰到侧板,就找电机齿和齿轮的原因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侧板,就找电机齿和齿轮的原因拉。

晚上再拆开了检查检查~~~

网友:
 显然曾到侧板了

网友B:
中山兄,你那白灰就在大齿和侧板接近的位置,不是啃侧板还能啃哪儿啊,你也算是个老手了,这都没发现? 另外从图上看,大齿上缘离侧板好像太近了吧。

FY的12T斜齿,我拿来和YT的12T斜齿比较了一下,是完全一样滴,我以前用YT的12T斜齿飞过(当然大齿用的也是YT的),很安静,也不会更耗电。看来你的鸡鸡还得再仔细查查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山兄,你那白灰就在大齿和侧板接近的位置,不是啃侧板还能啃哪儿啊,你也算是个老手了,这都没发现? 另外从图上看,大齿上缘离侧板好像太近了吧。
FY的12T斜齿,我拿来和YT的12T斜齿比较了一下,是完全一 ...

谢谢你!~回去检查一下!~

网友:
中山胸,这个静态下面看是没有碰到侧板,但是如果转起来,因为斜齿转动时有一个向上的力使齿轮变形就碰到了侧板
直齿的齿比多少,斜齿的又是多少,中山可以算一下的

网友:
中山早晚会换PRO

网友:
静态看不出来,但转动时由于是齿会往上给力就可能会肯到侧板了。

网友:
中山兄,你那白灰就在大齿和侧板接近的位置,不是啃侧板还能啃哪儿啊,你也算是个老手了,这都没发现?

网友:
静态看不出来,但转动时由于是斜齿会往上给力就可能会肯到侧板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变形

网友:
大齿上边缘都啃出一角了

网友:
肯定是啃侧板啦,中山兄的电池架都变形了

网友:
会不会是大齿不水平,半边高半边底,有一边挂到侧板呢?

网友:
大齿直的和斜的齿数不一样,你都用12t小齿肯定耗电不一样啦。

网友:
飞起来会有轻微变形的,啃侧板了

网友:
看这粉的位置应该是侧板,否则就是飞机去舔过面粉了

网友:
应该是磨到侧板了。以前飞sport遇到过。碳纤较硬,就算磨出很多白灰,侧板被磨痕迹也不是很明显的。

网友:
这白灰我见过,大齿磨侧边,不过我的原因是,主轴固定环松动了。副螺距就磨。

网友:
板齿亲密接触。

网友:
没装单向轴承套圈?
斜齿的大齿是121T的,配12T的传动比相当于一般15T,当然费电了

网友:
FY不出低T的斜齿 天杀的。。

网友:
单项上胶

网友:
这两天折腾了一下斜齿~有点疑惑~
同样是12T的主齿轮,斜的12T的直径要比直齿的12T的要大~
而且更加耗电~~我用直齿飞3D,4:30下来,还有3.8V,如今用斜齿12T飞3D下来,4分钟,就只有3.7.。。
超级郁闷~~~究竟是怎么回事?
*********************************************************1. 齿轮的直径等于模数乘齿数。
2.传动比等于被驱动齿数的积除于驱动齿数的积,原比是150:12,现在是121:12。
你没发现改变爆力,那说明电机过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