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W的变频器能用750W的三相电机?

楼主(2012-05-27):
请教一个问题,之前在论坛收了一个750W的变频器,今天收了一个铣床铣床电机是750W950转的,请问750W的爱得利变频器能用750W的三相电机吗?怕不怕过载,谢谢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还要看电压。。用可以用。。星3角问题

楼主:
好谢谢楼上二位

网友:
我在用...经常跳过载..但没有对比过1.5的变频器...不知道换1.5.在相当的工况状态下..是否依然会跳过载..

网友:
只说了功率!电压呢?

报全了参数

网友:
能不能用我不知道  我的电机是一点五千瓦的  我买了个2.2kw的变频器。但是 我开机空载的时候 电流只有0.6a    只有慢慢加上载荷电流才会增大。如果楼主的载荷不大的话 完全够用 。比如像我  用一台工业机。但是平时就车点小玩意。够了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经验让我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
理论上可行,但一般选大一些的。轻载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