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 650电机臂放不下好盈电调怎么办

楼主(2012-05-27):
请问下,你们的xa650都是用什么电调呀?原装电调只有10A,感觉不太安全,而好盈30A的又放不下(舵机线和线都要延长),绑在碳杆中间太难看了,怎么办呢?

网友:
没有办法,效率和好看 只能选一个

网友:
18A的可以放下。

网友:
我买的就是18按的,不知道会不会太小了

楼主:
哦,电调的线和舵机线重新焊了下,应牢固,后天就可以试飞咯

但愿一切正常

网友:
电源线我都是自己加长的

网友:
我的可以放得下

网友:
18A跟30A长宽一样的,只是厚度不同,都是刚好能放下
另外建议直接把电机线焊在电调上
但18A足够了,我的3公斤的都是用的18A,电池4S的

楼主:
长度不一样哦,要长很多,前面有个电容

另外信号线也不够,所以只有自己焊咯,就差那么5cm,直接焊电调上是个不错的选择
18A?是好盈的电调吗?
兄弟你的有3公斤?怎么有这么重?那用的是什么电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