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角磨机要怎样加绝缘油

楼主(2012-05-27):
买了二年垃圾的角磨机,一向很少用,近来发现开机一下子就发热得烫手,怕烧机,想自己加点绝缘油上去,但拆开盖子后不知绝缘油要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有些地方不能加的?),拍图上论坛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A:
把转子,,,,或定子立起来,,用竹签沾绝缘漆,滴在漆包线上,,,沁漆饱满,,用100瓦灯泡保温烘烤几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转子,,,,或定子立起来,,用竹签沾绝缘漆,滴在漆包线上,,,沁漆饱满,,用100瓦灯泡保温烘烤几小时

请问如果不用灯泡保温烘烤,自然干燥可不可以?要多久?谢谢

网友B:
看样子转子已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转子已经挂了

今天磨了一阵子,有时开不到机,用手一敲又能用了,时好时坏,半生不死,明天可能要进马达医院了

网友:
绝缘漆多啦.不好散热

网友C:
高速的转子是不能加绝缘漆的!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先找出发热的问题再换之,这些基本是换不是修!

网友:
转子黑了一半

用手敲才能启动可能是碳刷没了

楼主:
碳刷今天 刚换了都一样

网友:
换副碳刷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买过把吧。135元。TAOBAO。还东成的!!

网友:
 我的马达挂了.把线拉出来又塞回去,然后用502倒进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速的转子是不能加绝缘漆的!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先找出发热的问题再换之,这些基本是换不是修!

没错,可用环氧树脂,量尽量少,不要破坏动平衡

楼主:
我真是浑死了,自己吓自己,进厂师傅告诉我说是电源线问题换了条线,说是原装的15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