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可以磨端面吗?

楼主(2012-05-27):
手板车改数控,想把z轴后面那个装圆盘部分给割掉,用来装电机座,线切割上可能割不了,想用角磨机自己割下来后上磨床磨一下,不知道什么磨床可以用来磨端面的,麻烦各位支个招
从图中红线处割断

网友:
要看看是什么磨床,怎么装夹

网友:
楼主打算不上图?!

网友:
电磨也可以 (讲笑的)

网友:
平磨太高难度的,估计没有师傅冒险,还是线切割吧

楼主:
别的磨床行吗?线切割难割吗?怕容易断丝

网友:
不用这么夸张吧,安装电机,要求精度又不高,划好线,用切割机割下,有铣床的话,上铣床铣下都绰绰有余了,没铣床,用角磨机磨平一样好用。

网友:
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
为什么不加块铁板,延长并垫高,加同步轮?

楼主:
想在电机座上加工轴承位的啊,为了保证丝杆和导轨的平行度,这个地方需要割出一个和导轨垂直的面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已经拿去线切割了

网友:
用手锯下来

网友:
如果没有精度的话、用角磨就行。

楼主:
有精度啊,这里不割准确,怎么保证步进电机轴与导轨的平行啊

网友:
如果长度大了   估计难的磨哦    要调整好垂直度啊... 装夹是关键

网友:
安装座子不是说不需要精度,

只是不需要非常高的精度。。肉眼看没问题就行了。

因为有轴联器,轴联器的作用就是容忍不同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