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买哪个320a有刷电调比较合适?

楼主(2012-05-27):
改全金属99,320a的电调太多了,不知道选哪个合适?而且如何混控成前后左右操作方式呢?

网友A:
还有更猛的!600A的有刷电调.绝对满足你的要求.至于车模电调自带的刹车.取消不了.只能自己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更猛的!600A的有刷电调.绝对满足你的要求.至于车模电调自带的刹车.取消不了.只能自己习惯!

入了胖胖的包包的md35,手感很差,推杆要么光吱吱响不动,要么就冲出去,比恒龙原厂的还突兀。
不知道是不是7.2v的电池导致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了胖胖的包包的md35,手感很差,推杆要么光吱吱响不动,要么就冲出去,比恒龙原厂的还突兀。
不知道是不是7.2v的电池导致的呢?

用什么遥控器啊,有没有改过电机?如果改了强磁的电机有可能的

楼主:
错怪md35了,是我有一个电机正负反了导致的。
在包包的指点下改正,并换上3s的锂电,操控自如,非常爽。
要是转向灵敏度再高一点儿的话,就完美了。
已经很满意了。

网友A:
标题

转向要 灵活很简单.换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向要 灵活很简单.换遥控器.

同感,我用油直的jr 7通来玩的,把转向幅度都调到百分之一百五了。
感觉要好些了,但还是显得有点不足,这一点只能凑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更猛的!600A的有刷电调.绝对满足你的要求.至于车模电调自带的刹车.取消不了.只能自己习惯!

那个车用电调不是可以改的么?把刹车去掉....没用过不知道那个刹车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感,我用油直的jr 7通来玩的,把转向幅度都调到百分之一百五了。
感觉要好些了,但还是显得有点不足,这一点只能凑合了。

把EXP参数改一下

网友(2012-07-06):
MD35的电调有个问题,就是全油门前进的时候无法转向了,不信的可以去试下。就是先全油门然后再逐渐向左转或者向右转,你会发现转不了,只有把油门收一点才可以转。

网友:
那比如用2个320A电调,比MD35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