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换前传动伞齿很麻烦

楼主(2012-05-27):
虽然还没到换的地步,不过感觉不方便
有没有金属的对转齿可以替换?

网友A:
金属的很多人要求过 可是好像没有要出的意思 实在不行就改皮传 老手不怎么炸鸡是没必要的

网友B:
感觉很方便啊,整个尾管固定座拆下来,对半拆开尾管固定座就可以换了

网友C:
我感觉不麻烦!

网友:
450皮带 600轴传 表示不麻烦

网友D:
看你电线是不是从尾管座过,是的话就挺麻烦的

网友E:
我也想前伞齿用金属的多好,这样要炸就炸后面的,好修。
不过我发现前伞齿容易扫齿是因为前齿间隙大,咬合的不好,所以很容易扫,后来我把竖向的伞齿向下敲了敲,然后在伞齿和轴承之间加了一个横轴垫圈。横向伞齿背后我加了飞越出的调节垫片,这样两个齿轮咬合的很好了,再也没有扫过齿了。
楼主也试试调节一下对转伞齿的齿间隙吧,有一定效果

网友F:
我觉得也很好换啊,外场10分钟足够换好了

网友G:
金属的很多人要求过 可是好像没有要出的意思

网友H:
修机,调机是玩模型的另一乐趣。

网友I:
這個主要看綫是怎麽走的。。。
我的PRO要是拆尾管座,絕對半小時。。。

网友J:
手法熟练了就快了。我的pro线从尾管座走的,也是10分钟搞定

网友K:
我的飞了2次就扫伞齿了,一看是伞齿咬合不好,又找不到垫片,就在该地方缠了线,上点502,搞定,已飞了四个起落没问题。

网友L:
老金你都大将了啊~~
把尾管座螺丝松掉,稍稍翘起侧板尾巴就能抽出来,随便换啊,其实不麻烦
伞齿调节片,飞越有卖的,调节间隙还是挺有用的,虽然我买了还没用上,呵呵

网友M:
很简单,除非你拆了整个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