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机锯钢条?

楼主(2012-05-27):
用角磨机锯5*20的钢条不会有生命危险吧?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就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我挂了来你家吃饺子!

网友:
楼上奉献精神可佳

网友:
看你用什么锯片了

网友:
 对我来说。。。。关公炒豆芽!

网友:
对我来说。。。。刘备炒豆芽!

网友:
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网友:
用砂轮切割片,不要用带齿的锯片

网友:
我也炒个豆芽,用哪种超薄的切割片大概有几百片了。
不过要注意,一定要有护罩才行。
新手特别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35的都一样切 这个可是技术活  菜鸟的话刷一下切片就废了

网友B:
干这活手一定要稳,并且加工件一定要固定!这两点做到了,可以说一点危险都没有!

网友:
工件固定,双手握角磨机,注意方向一定行

网友:
单手拿角磨切50圆钢的路过

网友:
裤裆里抓小鸡

网友:
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1,用角磨机切东西,一定要时刻注意保证身体所有部分在砂轮片的防护罩后面,这点很重要。

2,另外绝对不要一手拿工作,一手拿机器来切,因为不管质量多好的砂轮片都有在工作中破裂的可能性,一手拿一件东西容易出事故。

昨天我就试过砂轮片断裂飞出来,碎片可以在水泥地上划出深2MM,长100MM的坑,撞到身上是什么感觉可想而知,但是做到以上两点的话,受伤的几率是很小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这活手一定要稳,并且加工件一定要固定!这两点做到了,可以说一点危险都没有!
角磨机安装手柄,,,右手小手指勾住开关 紧急情况手不自觉的一抖,角磨机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