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买的舵机接上接收机不停的抖舵使其他通道无法控 ...
请教,新买的舵机接上接收机不停的抖舵使其他通道无法控制。

楼主(2012-05-27):
请教,新买的
舵机
接上接收机后不停的抖舵使其他通道也无法控制。舵机是辉盛 MG995 金属铜齿轮舵机。

楼主:
补充点,我用的是天地飞6A,把新买的舵机(辉盛 MG995 )拔掉,其他的通道就恢复正常(其他通道用的是辉盛 9克),是不是新的舵机有问题。

网友A:
不懂帮顶,楼下指教。MG995好象是不是数字式舵机???

网友B:
MG995比较耗电,检查一下供电.

网友C:
舵机有问题

网友D:
原帖由
碗豆粉
于 2012-5-27 23:01 发表
MG995比较耗电,检查一下供电.
同感。LZ用什么电池供电?你的现象貌似供电不足引起的。

楼主:
多谢豌豆粉和壁虎侠的指点,已解决,确定是供电不足引起的。